联想z400 LA9063P 双故障大短加保护管短路

楼主(2018-04-21):
联想Z400 版号:LA-9063P
故障不能开机,
顾客描述:正常使用突然断电,不能开机了。
检测:插电源大电流
报价拆机
一般这种问题一般几分钟就好了,拆开机子用放大镜看下CPU供电管旁电容或者是显卡供电管电容,还有就是屏供电那里的电容,少数是3.3V和5V供电管电容。
目测没有敌情,电源调到5V,显卡那里的一点电容发烫,摘除电容测对地电阻正常,上电正常开机进系统,装机后发现有时可以充电,有时显示不在充电中,拔掉外接电源有时还掉电,有点郁闷了,插电的时候发现第一次插电瞬间电流到4A以上过半秒就正常了,一般这样我会先查保护隔离管(PQ303)这里 ,(进了个误区本来很简单复杂化了)测电池正电源脚发现插充电器时瞬间到15V左右明显不对,还以为是G级控制有问题一个一个元件换弄了半天还是一样,断开隔离管就正常了没有大电流了,明显是+B电压瞬间到电池上去了,看这里的控制原理来讲+B是会有瞬间将+B的电压送到电池的不过

,后来想了想对G级供电是+VS直接供电而隔离管这里的+B是经过保护管(PQ301 PQ302)后再出来的,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给隔离管关闭了。如果前面+VS和+B短路那就有可能这样了

测了下PQ302短路了,换新后就正常了。总结由于显卡供电管滤波电容短路顾客可能没及时拔掉电源适配器把PQ302也给烧了,或者之前这个管子就坏了,有些小问题顾客故意没说,反正要修,我们也会一起修了。不管怎么样还是修好了,看来自学的就是不行呀,基本功不够用,有空要去实地学下,电路会分析也要知道电路原理和一些保护电源工作原理,要不然很容易进误区。

网友:
第一公共点短路 ,-- 第二 AC和BT同用,短路! 就应该检查 RBFET 和ACFET了。小伙子

网友:
这种公共点短路的,如果短路持续一定时间,隔离管子都会烧穿,穿了以后就是上电池大电流的表现。

网友:
不错,楼主的稍有点曲折,但最后是修好了,很好的分析呀

网友A:
仅仅Q302短路,用电池应该不会掉电,是不是还有地方有问题

网友:
302 看不出来 是医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仅Q302短路,用电池应该不会掉电,是不是还有地方有问题

用电池不会掉电 只是用适配器时拔掉的时候偶尔掉电其他没发现有异常,现在已经用了半天了 充电反复试了很多次了也正常

网友:
自学的能学到这个程度也是不简单呀,好技术

网友:
难得修 这样的机器 问题真多。。。。。。。。。。。。。。。

网友:
             大短的机器修了,最好量下第二个管子,

网友:
楼主来趟实地 先看看 觉得好在报名学 保证有收货

网友:
大短的机子。如果你测不出来。烧鸡呗。但是烧鸡有风险。如果不是很懂。你还是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