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杭州店之宏碁E1-572G不触发经典维修

楼主(2018-04-21):
大家好,我是迅维杭州直营店的张工,今天带来的是宏碁E1-572G不触发经典故障分享、,我们一起交流,共同进步。
机    型:宏碁E1-572G
板    号:LA-9351P
现    象:不触发,按开关无反应
分    析:接可调电源19V,按开关电流上到0.08A掉电,分析这类问题大致在主板或者开关,对于这类故障我们可以定性为不触发来的维修,拆机是必须的了。

过  程:照例打主板上各大供电部分电感对地阻值,都没有短路现象,保护隔离正常,用万用表测+5VALW/+3.3VALW两个待机电压没有,问题就可能出在这里了,既然有0.08A电流说明还是有触发的动作,对于掉电问题我们还是上示波器吧!3.3V波形如下图:
+3VALW电压由PU401产生,芯片型号SY8208B,其内部集成了MOS,相对好查一些。
刚好手上有块仁宝的主板用的是相同的芯片,于是把芯片和周围的零件都搬了一遍,结果还是涛声依旧。说明问题不在于+3V产生电路这一块。
再仔细分析波形,+3.3V已经产生,掉下去又想起来,再对彻底起不来这么一个过程,问题可能在3.3V的二级电压短路了,继续查图片搜索3.3V会与哪些二级电压相连。首先想到会的会是3.3VS这一组电压。
结果阻值是正常的,3.3VALW二级电压不止3.3VS一路,那么接着往下查,查到U9第1脚+3VS_WLAN时,其阻值为零,说明短路了。
对于对地短路我惯用的方法就是烧机大法,当感觉到WLAN接口发热,用手随手摸了一下,短路的电容自己掉下来了。
再去量U9的1脚已经不短路了,也顺便验证一下掉下来的电容C458电容为+3VS_WLAN没错。
省去了用风枪吹和者烙铁烫的时间,也省了一点电,当然我的也手也受伤了。
请忽略这条白色的线和我指甲里面的灰,最重要的是结果、是结结结结果!
本集完。

老夫也有一颗少女心

迅维快修杭州旗舰店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教园鑫沙数码215(福雷德广场对面)
固定电话:0571-81950567‬
业务手机:18957109538
微信:18957109538
QQ:287280287

网友:
结束语  很 猴赛雷! 老夫也有一颗少女心

网友:
         摸掉电容的感觉一定很爽吧

网友:
会用示波器修机就方便多了   可以看到产生的瞬间就掉了  用万用表的话 还的慢慢测

网友:
可怜的小手指哦

网友:
小心被烫伤了

网友:
                  二级转换电路。。。。。

网友:
楼主对不触发的定义是这样的吗,按开关能上电掉电,这还叫不触发?迅维的老师是这样教的?

网友:
手头现在也有一样一台机子,独显驱动打不上。~修了好多太修不出来。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我是来学习的,话说咋没有拍个烧鸡图 ,学习一下

网友:
这么烫啊!手都受伤,向你学习,

网友:
二级电路确实也引起待机也保护了,以前碰到过。

网友:
之前也有相同的经历 现在短路的不敢随便摸了 或者调低电流摸 一般1--2A范围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这个是电容短路的了,常见这种情况,查不是在这型号的机器上遇到

网友:
楼主受伤不轻啊。机器修好是最大的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