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23 检测不到电池

楼主(2018-04-21):
索尼 MBX-223 在系统显示未检测到电池 但是电池可以放电 也可以用电池开机,就是显示未检测到电池 在PE也是一样,测量接口
  1脚BT+_L 10V
2脚BATT_ID 有3.3V     3脚DAT_SMB为3.3V  4脚CLK_SMB为3.3V
  5脚BATT_PRS#不插电池为3.3 插上电池为低电平 到ec也没发现断线的情况
6脚SYS_PRS#一直为低电平(不知道这个信号是干嘛的) 电池有换过 是好的, CMOS电池放电了也一样。求大神指点。

网友:
BAT_PRS#由主板这边送去高电平,由电池那边拉低,主板就知道电池到位了; SYS_PRS#由电池那边送来高电平,由主板这边拉低,电池就知道主板到位了 。最好还是测量一下DAT_SMB和CLK_SMB的波形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