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立GN3002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8-04-21):
自己也没搞清楚芯片做啥的

可能是本身有哪里虚焊,瞎吹好的

所以把之前编辑的删除掉,以免误导大家

抱歉抱歉

网友A:
mt6158是小电源  应该是射频信号的供电 怎么会连到充电呢   会不会是主板虚焊呢

网友:
很多风枪温度都不同,吹冲电插口我要33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mt6158是小电源  应该是射频信号的供电 怎么会连到充电呢   会不会是主板虚焊呢

我也不知道,都瞎搞的,
拆下面的屏蔽罩时380拆的
也许是高温把周围哪里原本虚焊的小件吹实了

多谢指点
错把运气当一回事了,各位见谅

网友:
这个不好学啊,我得多学鼐儿,唉,什么时候是个出头之韩日了

网友:
J加油学手机维修

网友:
很多风枪温度都不同,吹冲电插口我要350度

网友:
联FUCK的小电源IC  当然管着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