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主板容易烧cpu的秘密

楼主(2018-04-21):
烧cpu的原因有哪些,我一直在探索,以前帖子也探索过,找到了3个因素,直到最近修一片华硕B85的板子,又发现了一个,可能是华硕板子屡烧cpu的原因。

上图来源于GA-H61M-D1_R101。
技嘉板子,当cpu供电IC(驱动IC暂时未观察到)有短路时,上管的G级有一个下拉电阻到地,所以上管G级不会悬空,也就是说上管D级的12V不会导到cpu。
反观华硕板子,随意打开6系列的点位,其上管G级无下拉电阻,当其供电IC损坏时,上管G级悬空,12V直通cpu,cpu挂。
结论:遇到此种电路设计时,为了防止烧u,可以自己在每一相供电上管G级,加一个下拉电阻。
补充:经大家回帖讨论,以及本人找到的部分相关资料,我觉得此结论颇有争议性,悬空G级,可能会烧MOS管,不绝对,因为G级悬空和无电压,是2种状态,悬空,就容易受到旁路电路干扰。

华硕B85主板故障分析过程:

最近修一片华硕B85,触发后主板保护,拔掉cpu小4pin就可以触发,最后发现cpu供电上管D级短,也就是小4pin过来的几个滤波电容有短路。
拿掉cpu后用9V烧机小4pin,也就是cpu供电上管D级,很快烧的一个白色大电容冒烟,但是用万用表测量上管D级,发现还有微短,继续烧鸡,眼见可调电源电流一步步增大,从0.几的电流,渐渐跑到了5A,持续了大概3到4S左右。直到有一相cpu供电的一个滤波电容炸开,且该相供电上管DS级击穿……

反思:上管D级的12V短路,根本不关cpu滤波电容的事啊(可以任意打开一份华硕B85的图纸分析),上管D级的滤波电容短路和cpu滤波电容短路,根本是2个不同的电路,中间被cpu供电上管隔离了,烧机12V怎么炸了cpu的滤波电容呢,要知道,之前打值cpu供电mos管时,全部是好的!

拆掉短路的一相供电,cpu的小4pin还有短,继续烧,结果又有一相cpu供电的滤波电容炸了。

再反思,2路供电,未烧机之前测量都是好的,只是烧机时,眼看他们短路,整个短路过程,可调电源电流变化,非常直观。那问题在哪里?
应该就是cpu供电芯片出问题了,导致上管G级悬空了。也可能是供电芯片腐蚀或坏,导致上管G有漏电,形成了失败的自举。对比技嘉板子的图纸分析,这个华硕板子,屡烧cpu供电的秘密,就解开了。

结论不一定准,只作参考,有下拉电阻,保护肯定好些。猜测一下,笔记本待机电路,加下拉电阻,3V后级烧桥的几率,可能会小很多。下管要考虑Rds(on),上管没听说要考虑这个,有兴趣的,可以加8.2K或10k的试试。

 会员908298300鑫豆2024-11-19 10:51
 会员11861322元2022-11-12 23:46

网友A:
+12V都是小4PIN获得 要加电阻岂不是得把4PIN到上管的线隔断?  或者把电源线隔断? 这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都是小4PIN获得 要加电阻岂不是得把4PIN到上管的线隔断?  或者把电源线隔断? 这个意思?

是加到场管G极与地之间,不是串到电源与D极

网友C:
是的,华硕的保护不是太好,七彩虹的也是,

网友:
总结华硕的故障比大部分二线主板还多,并且设计上也整一下貌似专用的东西-----染病乱

网友D:
有个问题你说G级悬空还是没见到有实测告诉我们,应该拆掉上管测量无穷大才是悬空,另外CPU供电短路不需烧机烧出来直接可以测量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个问题你说G级悬空还是没见到有实测告诉我们,应该拆掉上管测量无穷大才是悬空,另外CPU供电短路不需烧机 ...

你说的“cpu供电短路”是我表述错误,已经更正为“主板保护,拔掉小4pin可以上电”。至于mos管DS级短与悬空的关系,建议你看看迅维网校,或迅维远程,这是电路基础,是常识。

网友F:
哦擦,华硕卖的这么贵,还有这种问题啊,看来华硕只是广告弄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擦,华硕卖的这么贵,还有这种问题啊,看来华硕只是广告弄的好

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我写帖子的初衷,可不是说华硕不好。其他厂家的主板,都有自己的问题,本帖只是分析了华硕的cpu供电电路,仅此而已。

网友:
U杀手  被你逮住了

网友:
牛了,学到一招,希望真的有用,cpu烧还是有i3才多起来的

网友:
不细心怎么能够发现这样的问题 术业有专攻 佩服 佩服

网友: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元件,按理说栅极必须接下拉电阻,难道华硕就这么自信?

网友:
华硕主板烧U我已经习惯了!已经有好一个U被他烧死了

网友:
G极悬空会导致工做状态不定,华硕的板设计上还是比
技嘉要完美一些的,工业化产品,没有完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加到场管G极与地之间,不是串到电源与D极

哦 这样啊  我说呢  我还以为串到D极。。。。。

网友:
下个下拉电阻从G级连哪个位置。直接接地吗?

网友:
我有个不懂的地方。这个G级上拉电阻是接到哪个位置。直接接地吗?要接多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cpu供电短路”是我表述错误,已经更正为“主板保护,拔掉小4pin可以上电”。至于mos管DS级短与悬 ...

我记得听谁说过,无论何时都不能让MOS管G极存在悬空的状态,

网友G:
我看到的电路,G极都没有下拉电阻。。。

网友:
其实如果加个保护二极管,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

网友H:
12V短路好修,一般连烧鸡都不用,直接就可以看出来,CPU供电短路我一般都丢掉的。

网友:
现在好多H61以上的主板击穿以后很多烧U的,一直搞不明白,只知道肯定是电路设计问题,,这下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到的电路,G极都没有下拉电阻。。。

你说的其他电路没下拉,我会抽空研究下再补充帖子。
以笔记本待机芯片坏,上管短,后级会烧一片的根源,进行类比分析。
待机芯片的上管G,自举升压之前的基电压一般来源于芯片内部PVCC,而PVCC通常由5V线性转换的,线性外部电路一旦出问题,同时,芯片内部也出问题,两者之间的转换一旦失败,或者说G极有其他地方漏电过来,都将直接导致G极自举失败;上管G无论是悬空,或是漏电,结果就像上面实测的B85。
CPU供电芯片或者驱动IC的内部,在未工作状态下,可能是内部下拉上管G的,一旦芯片损坏呢?对比分析上面待机芯片,就知道了。
我的结论不一定对,但是有下拉的,肯定好,没有的,危险。

网友E:
引用 网友H:
12V短路好修,一般连烧鸡都不用,直接就可以看出来,CPU供电短路我一般都丢掉的。

你笔记本修的多,这个经验我学习了。这个台板B85的12V短路,最后发现是个很大的白色电容坏了,外观无鼓包无变色,不是笔记本的那种小贴片电容。

网友:
这个问题第一次见过。。学习了。。不过U烧是针坑啊。

网友:
技嘉的保护电路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你笔记本修的多,这个经验我学习了。这个台板B85的12V短路,最后发现是个很大的白色电容坏了,外观无鼓包无变色,不是笔记本的那种小贴片电容。

网友I:
迅维出来的就是牛b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问题你说G级悬空还是没见到有实测告诉我们,应该拆掉上管测量无穷大才是悬空,另外CPU供电短路不需烧机 ...

很多CPU的供电芯片坏了 上下管的G的阻值都会变得异常  有时还会变成悬空

网友:
我非常好奇 为什么G级悬空  DS之间就会导通呢  不应该啊
因为G要比S高4.5V    DS才会导通啊
G级悬空的话 表示电压为0啊

网友J:
好像有点道理,以后遇到华硕的供电短路的机子,不要轻易上电烧机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迅维出来的就是牛b啊

朱总是秒杀级别的,和你比,我差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好像有点道理,以后遇到华硕的供电短路的机子,不要轻易上电烧机就是了

这和烧机,关系不大,除非客户机器cpu供电出问题了之后,客户不再重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和烧机,关系不大,除非客户机器cpu供电出问题了之后,客户不再重复触发

那就接机的时候,如果是cpu供电有问题的,先跟客户说一下风险,打下预防针

网友:
技嘉也容易坏CPU啊,现实修过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原来华硕的换上管后不跑吗,换U后问题解决,原来是这么个元原因啊!

网友:
技嘉的主板比华硕的安全吗?我这边都没人会修技嘉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笔记本修的多,这个经验我学习了。这个台板B85的12V短路,最后发现是个很大的白色电容坏了,外观无鼓包 ...

你们断定是哪个电容短路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挨个挨个拆下来了测出来的啊  我都是挨个拆了测  特别麻烦 有没有什么快速的小妙招?

网友:
总结华硕的故障比大部分二线主板还多,并且设计上也整一下貌似专用的东西

网友:
分析很透彻,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有个问题你说G级悬空还是没见到有实测告诉我们,应该拆掉上管测量无穷大才是悬空,另外CPU供电短路不需烧机烧出来直接...

网友:
所以说华硕品质,以卵击石!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资料,辛苦了楼主。。。。

网友K:
建议楼主多试验几次,台式机主板CPU PWM供电都是用的N管,G极悬空并不会烧任何东西,这个问题月饼老师做过实验的,P管不装PWM芯片确实会烧管烧东西、N管不装PWM芯片屁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华硕的保护不是太好,七彩虹的也是,

谢谢分享 呵呵呵   下次 研究 看看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華碩B85主板易燒cpu秘密

网友:
想问一下大大  z97-k r2.0的设计有类似问题吗

网友:
不细心怎么能够发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华硕、技嘉的低端板不怎么样,还不如二线,要是有华硕玩家国度系列的图纸或实板看看,估计没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建议楼主多试验几次,台式机主板CPU PWM供电都是用的N管,G极悬空并不会烧任何东西,这个问题月饼老师做过 ...

这实验你自己也可以做的,悬空N管G级,分别给D级3V,5V,12V,19V时,看看华硕台板N管是否会烧,多久会烧。同时做另一个小实验,人为给G级小电压,模拟漏电,看看G级漏电极限。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子,我都被烧好几块U了,烧得我都不敢修华硕的板子了,G极没有接地电阻华硕也敢做出来,学笔记本吗

网友:
华硕品质   不敢相信

网友L: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元件,按理说栅极必须接下拉电阻,难道华硕就这么自信
划破夜空
评论语气如此肯定,你是工厂里面的工程师么,百度里面说上管偏执地,下管偏执上拉,是mos管使用原则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L: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元件,按理说栅极必须接下拉电阻,难道华硕就这么自信
评论语气如此肯定,你是工厂里面的工程师么,百度里面说上管偏执地,下管偏执上拉,是mos管使用原则

网友:
本来CPU供电烧都差不多是上管坏呀, D S短路,12V加CPU里了,就会烧坏,以前的CPU不太会坏可能是现在CPU工艺高了,功耗小了,就容易坏了

网友:
好贴,学习了,电路分析的到位。

网友:
U杀手 被你逮住了,
牛了,学到一招,希望真的有用,cpu烧还是有i3才多起来的

网友:
G极与地之间加下拉电阻。。这个要试一下了

网友:
判断可能是驱动不对,或其他原因ec给拉低了开启和亮度调节

网友:
这个G级上拉电阻是接到哪个位置。直接接地吗?要接多大的电阻

网友:
MOS管G级悬空会击穿的!!!!!!!!!!!!!!

网友:
学习,现在搞维修难啊!!!!!!!!!

网友:
容易烧吗,没觉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