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x9s进水无home和旁边2个健,不读卡,显示触摸正常求指导

楼主(2018-04-21):
x9s进水无home和旁边2个健,不读卡,显示触摸正常求指导

网友:
这明显不是一个问题好吧,建议这种情况直接换板子吧,就算是修好没准后期还会出现没声音,wifi若等情况,(碰到过)

网友:
不显示,不开机漏电,全解决了,,当练手了,,求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