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梅捷B36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4-21):
先传一张照片 ,接手板子就是这样子,二修机。主板BGA、IO、BIOS、CPU电源管理芯片都动过,未修好。同事说故障现象不变代码跑7F。于是上电确认故障现象如图 。确实是7F,300系列修的不多,不清楚这个代码,到底跑什么,不管那么多,先从主板各个电压进行检测。如图测、VPP2.5、VCCDDR、DDR-VTT, 与内存有关电压全部测量OK。接下来继续测VCCIO、VCCSA、VCCP,对电压进行检测,主要是看电压有无偏大偏小或者滤波不稳等情况,一旦电压出问题会引起各种个样的情况。如图 ,所有电压都正常。之前修过很多板,像跑这种代码一般刷BIOS、换桥也就好了,心想这片板子有一定难度了。既然芯片已经动过接下来测时钟、打DMI总线、LPC总线对地值,一番功夫下来没有发现异常。瞅瞅7F这个代码,已经检测过内存了,且快要显示了。一般来说检过内存,主板检测的设备也只有显卡和外设了。外设就不做考虑了,修了很多主板,iNTEL8、9系列之后就很少碰跑外设引起不开机的,100系列好像一次也没有碰到,所以维修重点放在检测显卡上。桥已经换过,量外围电压、包括时钟正常,也暂时不去考虑,CPU集成显卡,排除CPU本身问题,测量CPU集显部分的供电、和时钟。于是先测VCC-GT,集显这个电压,不上CPU的时候可以测量到,上CPU在检测集显时,瞬间产生然后再掉下去,刚好测一下这个电压有没有起来,来看看有无检测到显卡,于是将示波器探在VCC-GT电压点上,开始上电,当代码跑到7F时,如图 ,VCC-GT电压波形有抖动,但没有升上去,而且一直抖动,也没掉下去。通过这样一量发现问题,主板检测集显,由于集显电压异常,造成代码跑7F,不开机。于是取下CPU,再次上电,单独测量集显电压,如图 ,电压没有起来,这个集显有两相供电,再测另一项 ,难怪万用表打不出来了,有一相正常。更换其中一相相关元件 ,更换好后上电确认如图 ,波形已经起来。上CPU、内存通电如图 ,代码A9正常跑完,接显示器已显示

 会员1329230300鑫豆2024-9-25 20:33
 会员17649300鑫豆2024-8-13 01:03
 会员2008632元2022-11-2 16:23

网友A:
这个主板修的时间不少啊,能收客户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修的时间不少啊,能收客户多少钱啊

毛钱工厂的板子7块一片:bukaixin:

网友B:
工厂的板子给的钱很少,但是业务量一般还是有保证的。

网友C:
这种板子怕是就是练练手吧,实际的价值貌似并不大。

网友D:
加独显 能判断得出 集显故障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独显 能判断得出 集显故障吗

判断不了,代码没有跑完,很多100系列的这个电压出现问题反复重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判断不了,代码没有跑完,很多100系列的这个电压出现问题反复重启

就是加独显 也过不了 会掉电重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子怕是就是练练手吧,实际的价值貌似并不大。

小兄弟300系列的板子,配一个U都要上千块钱,你既然说价值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厂的板子给的钱很少,但是业务量一般还是有保证的。

那是每天都修5、6十片,没量都没得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兄弟300系列的板子,配一个U都要上千块钱,你既然说价值不大

哈哈,没注意,只是看到梅捷,直接就没知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是加独显 也过不了 会掉电重启?

是的、一般VCC-GT这个电压出现异常的时候就会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一般VCC-GT这个电压出现异常的时候就会那样

哦 谢谢指教  这么新的板 还没修到  多谢分享!

网友F:
涨知识了,诊断卡是笔记本的?。。。。。。。。

网友:
楼主比较强悍,这个故障比较隐形了

网友G:
这么新的板都能修到,100系列的没遇过,更不要说300了,楼主没有图纸这个供电好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新的板都能修到,100系列的没遇过,更不要说300了,楼主没有图纸这个供电好查吗

板子修多了都一样,修新机种要有一段时间适应,主板很少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涨知识了,诊断卡是笔记本的?。。。。。。。。

诊断卡一般都可通用,现在的台式机已经抛弃了PCI诊断卡,都是采用LPC诊断卡

网友H:
如果没有示波器这种故障能查出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如果没有示波器这种故障能查出来吗?

万用表测量都有电压,因为只是其中一项不正常。可以查的出来,但没有示波器那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独显 能判断得出 集显故障吗

从H61开始,应该都是集显电压瞬间出一下,检测正常了才能显示的,然后接硬盘进系统加载显卡时再出集显电压,我上次测了一个H61的板子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测量都有电压,因为只是其中一项不正常。可以查的出来,但没有示波器那么快

你说的不正常是指?

网友I:
现在都在搞B360了,我们这边用到的都少

网友J:
修板子时间应该不是很长,但是写这个花费不少时间吧!已经加分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都在搞B360了,我们这边用到的都少

慢慢就会用到了,刚出来不久的板子,市场上不会那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板子时间应该不是很长,但是写这个花费不少时间吧!已经加分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发帖排版有时候比修板子发的时间更多,工厂里修新机种,感觉比较经典就发发贴

网友:
维修量大,技术炉火纯青了已经

网友:
楼主设备齐全 资历也是够深啊 这种故障没有示波器的话就没地方下手了 技术不错 不过要是倒过来修更快

网友:
上次修个V星的主板。没有出集显电压也能显示。真的有时候搞晕了

网友:
为老师傅精力贴,加把劲!图文并茂

网友:
技术真不错,看上去用波波修板很厉害

网友:
这个主板应该才没上世多久把,还是二修的,可以的划重点

网友K:
厉害了,工厂的~梅捷的售后都是外面承包了吗?

网友:
小兄弟300系列的板子,配一个U都要上千块钱,你既然说价值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厉害了,工厂的~梅捷的售后都是外面承包了吗?

那个就不知道了,没有接触那个方面

网友L:
楼主强大,300系列的主板都修到了 ,弱弱问句:换这类主板的桥收得15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强大,300系列的主板都修到了 ,弱弱问句:换这类主板的桥收得150以上?

一个桥都不止150,收150不是亏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索迪斯B360不開機修復

网友:
后面看不到了

网友:
这板还有保修的 吧

网友:
谢谢指教  这么新的板 还没修到,涨知识了

网友:
            这主板看起来挺新的

网友M:
3桥合一的直接换南桥,看看南桥晶振电压是多少

网友:
呵呵!B360的主板子就修了,是论坛第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