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c A1418 花屏 进不了系统 挡进度条

楼主(2018-04-21):
        如题,此板子是五代单U无独立显卡,板载内存。
      bios刷过,CPU也加焊过,故障依旧,现求助于有修到相同故障的同行给点建议,,,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板载内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板载内存有问题

       也有可能,准备加焊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试过换u修好过,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板载内存有问题,加焊是无效的最好还是代换一下吧

网友:
硬盘问题也会这样 还有显存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大,修到过类似问题,结果查出来是内存VTT电压没出来导致的,可以查一下。

网友:
能正常进系统吗,正常进不死机单纯屏花的话加焊一下显存试下吧

网友:
内存的问题可能性大,修到过类似的问题,结果查出来是内存VTT电压没出来导致,建议好好查查内存条件。

网友:
板载内存可能性大,这种问题不好搞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台。换了显存好了。但是具体的要看机子

网友:
硬盘故障会导致,田子格式花屏。。。

网友:
不能随意去加焊CPU   先查条件.....

网友:
你先确定下屏的好坏,屏线拔掉开机看屏怎么样,确定屏没问题了就把板子上所有外设都去掉(硬盘啥的),然后再试试,如果问题依旧试下是不是内存,CPU可能性不大,最好留在最后

网友:
找个图先查查条件,在动其它的,

网友:
查查板载内存的条件和代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