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70暗屏

楼主(2018-04-22):
戴尔5470暗屏,有换过屏测试。还是一样暗屏。
1.2脚有3.3V
3脚3.3V
4.5脚3.3V
32脚3.3V
33脚0V
34脚3.3V
35脚3.3V
36脚3.1V
37脚3.3V
39.40脚有18.5V
就是暗屏。LCD_PWM_EC.LCD_TST这两个信号没电压
请问是不是EC坏了。
还是EC缺条件。还是
屏接口那个脚位电压不对。请大神们
指导一下

网友A:
很详细很全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主要看LCD VCC  LCDBAK,你看看是不是LCD VCC成信号了

网友:
注意一下,这个机器屏线坏的不少。屏线短路会导致烧EC的。

网友:
楼主写的是不是有问题,36,37脚有电压,然后又说这2各信号没有电压?

网友:
查36.37脚电压,屏线是否断线,主板屏线接口是否有电压,没有的话就修板

网友:
emm着图纸我根本看不懂.....................................

网友:
暗屏一般都是背光开启或亮度调节没电压,如果其中一没有,我一般是两脚连起来。

网友:
           线换过没有啊  还有就是lid信号

网友:
我的做法和8L一样

网友:
看着都正常呢            会不会是屏线

网友:
亮度开启,调节,查查吧

网友:
33脚好像屏线都没有接  39 36 37 重点 我记得我拆开过这个屏线

网友:
就那么几个信号查一下。。要么有的是显卡出来的开启。。有些也是显卡问题

网友:
pwm断开  做个上啦3.3 就可以了,查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
LCD_PWM 这个信号没电压肯定是暗屏,既然找到问题了就对照图纸查!

网友:
导致屏暗的就几个信号 一个个的查   实在不行 断开线路  从别处借电

网友:
36脚PWM有电压? 多少V   如果屏的开启 供电 亮度都有的话 那么就换个屏试试  如果换屏了还是一样的话 检查屏线 测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直接飞线 强上3.3V咯   我一般查不出问题就这么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很全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告诉我他说的是什么条件,你看的懂吗?

网友:
上次我也是碰到一个DELL的暗屏,居然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LCD_PWM  这个信号有问题

网友:
直接飞线吧..............................

网友:
短接36   37  试试  什么样  ???????????

网友:
查条件啊  休眠等等

网友:
这个板子有通病  平线接口后边有一个芯片有时候加焊一下就会好  有的时候加焊CPU也会好   还有的时候怎么也不好  我都遇见过   这个本子很垃圾

网友:
LCD_PWM   飞个电压啊     或者跟旁边的连起来

网友:
换线试试

网友:
LCD_PWM_EC.LCD 连个 3V上去就行

网友:
要再不短路的情况下

网友:
注意一下,这个机器屏线坏的不少。屏线短路会导致烧EC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告诉我他说的是什么条件,你看的懂吗?

你觉得一个小小白能懂什么,只能灌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觉得一个小小白能懂什么,只能灌水

都不是从不懂到懂的啊。。。没人天生就会走路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不是从不懂到懂的啊。。。没人天生就会走路对吧

话是这么说,不懂就要虚心求教,问点问题也是好的,再看看那位,

网友:
3.3V和LVDS VADJ不正常的话会暗屏(3.3V无波形)系统管理总线LCD EDIDCLK要查

网友:
暗屏还是比较好处理的,就那么几个条件,实在不行拉个高电过去也亮了

网友:
外接也是暗屏不?会不会是显卡那边信号没过来,或者其它什么信号,屏这边好像电压都有照 你这样

网友:
暗屏就那么几个信号。按道理说不应该呀。一般 35  36  3.3V 40脚 19V 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 飞线

网友:
暗屏这个信号可以借其他信号过去只要亮就可以

网友:
试试8楼的办法

网友D:
按你给出的测量数据的话,屏线跟屏是好的话应该是要有背光了,你屏换过了,那么就只有屏线有问题了,你量主板这头电压有了,但是屏线有问题没传到显示屏屏接口这头也是白扯,液晶屏屏线接口这边也测一下背光供电、开启跟调节三个重点(因为是暗屏有显示了,所以重点是背光条件),正不正常,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有芯片虚焊   加焊下管着HDMI接口和屛线节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你给出的测量数据的话,屏线跟屏是好的话应该是要有背光了,你屏换过了,那么就只有屏线有问题了,你量主 ...

已修好。没有注意去量一下屏的升压电压是多少。19V的供电线断了。直接飞了一条上去。谢谢大家

网友:
看着都正常啊,,看下背光调节呢,直接从别地儿弄个3.3试试

网友:
好了就好,暗屏真的很好修,一个背光供电,一个背光开启,就OK了,这两个电压没有的话,都可以直接飞线给电压的

网友:
查看blon,不行就飞线吧。。。。。。。

网友:
最后你搞定没这个很修。。。。。。。。。

网友:
测量一下电压,看看屏线有没有插好。

网友:
暗屏先查屏的19V再查EN是否有,,,

网友:
这款机器我记得好像有个显示芯片容易虚汗   遇到过   不过不是很清楚是不是这个型号了

网友:
换个屏试试,,,一般都是屏的背光不亮,,

网友:
暗屏一般都是背光开启或亮度调节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