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机器风扇声音大???

楼主(2018-04-22):
一台 A1311 装的苹果和Windows双系统客户说机器温度高 检测看了下 是硬盘温度高导致的
换了硬盘 结果机器声音(风扇转声)特别大
有没有啥好的解决方法呀?
风扇声音大

网友:
是不是温控线 没插好。。。。。。。。。。。。。。。。

网友:
苹果的有个风扇的调节软件可以调节!

网友:
苹果的有个风扇的调节软件可以调节

网友:
A1311 换硬盘确实会导致风扇噪音大的,以前遇到过,1312还有温控线

网友:
有温控线就把温控线短接 没温控线装温控软件

网友:
下个软件试下,是win还是mac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