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10C-I7 D1不上电,掉电维修

楼主(2018-04-22):
神州K610C-I7 D1 ,版号6-71-W6500-D03
故障:同行拿过来的,说不上电,插电电流上到0.13左右,过一下掉电,可以再次触发到0.13A
诊断:根据电流情况初步判断是缺电压
迅速拆机,裸板测试上电到0.08A,然后掉电到0.005可以再触发。
上电时测量3V,5V电感电压都出来了,PL8电压只有0.4V,

测量5V电压没有,看来问题就是这里了,5V转换电压没有出来

测量PQ25,3脚电压0, 5脚电压2.7V,这里不DD_ON#不正常,应该是0V才能是PQ25导通5V,查DD_ON#
电路

测量PQ23  2脚DD_ON  电压3.3V正常6脚确是2.7V,可以判断是PQ23坏了,料板找了个换上,开机电流跑到了1A多,看来修好了。插上内存接上屏幕,上电点亮

。简单的不上电维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看的好的给个分,下载BIOS都下不起了

网友:
很多这问题 都是这6脚管问题。。。。。。。。。。。

网友:
现在有很多机器都遇到这样的问题,5V 的转换电路的问题,导致不认硬盘,USB 不能用的问题,有的不是开机不亮!

网友:
很多这问题 都是这6脚管问题  太好了

网友A:
这板通病多看帖,都是蓝天代工的,杀
海尔旗下雷神TR G150S-D 版号6-71-W65S0-D02进系统过会或鲁大师压力测试高温报警掉电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9452-1-1.html
(出处: 迅维网)

战神K650E-I7 D1 版号6-71-W65S0-D02掉电新通病秒杀PQ23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26299-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通病多看帖,都是蓝天代工的,杀
海尔旗下雷神TR G150S-D 版号6-71-W65S0-D02进系统过会或鲁大师压力 ...

这个倒是没注意,我这边修神州的修的少,

网友:
现在有很多机器都遇到这样的问题,5V 的转换电路的问题,导致不认硬盘 开机不亮

网友:
这个机器 PQ23是通病      这个管子坏还会引起进系统重启

网友(2019-01-22):
写贴不容易,加分,下载电路图好好保存,以后用得上。

网友:
这种问题 我遇到几台了。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神州的机器现在 少了    收着 搞不好 就遇到了

网友:
学习了。。。图文都有 很容易看明白。。。。。。。

网友(2019-08-25):
这个六角的管子是真爱坏。。

网友:
很多这问题 都是这6脚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