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3白屏

楼主(2018-04-22):
ACER 4743开机白屏,拆机主板测屏供电只有2.1V.电压由U6转换得来,直接短接U6.屏显示正常
主板
ACER

网友:
ACER 4743开机白屏,拆机主板测屏供电只有2.1V.电压由U6转换得来,直接短接U6.屏显示正常

网友:
把那管子换了就行了,宏碁这些系列的好多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就是喜欢这样的故障,修的快,来钱快

网友:
供电3.3问题 这样的故障,修好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