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员感言]
BIOS分离与合成

楼主(2018-04-22):
BIOS的分离与合成
以华硕x550jk为例   第一步先从官网下载更新过的BIOS解压   2给备份的BIOS新建一个副本
用WINHEX 打开官网下载的BIOS和备份BIOS   切换回官网下载的BIOS全选复制所有BIOS内容
CTRL+a  全选
UEFITOOL查看备份BIOS中主BIOS位置
再次回到备份BIOSALT+G跳到200000   再按CTRL+B写入   此刻备份文件中的主BIOS已经更新完毕    殿下保存就OK
写入成功  点下保存

下一步打开先前备份的副本  从里面提取DMI信息

CTRL+F搜索文本内容usbsupport  向下8  4E56开始

4E位置按alt+1  选为起始   ALT+G   从当前位置向下跳8KB   ALT+2选为结束块   再复制

回到修改过主BIOS文件的文件   同样搜索usbsupport   4E位置写入即可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挺6的

网友:
高人。上次给自己的HP弄个白名单,怎么也搞不定,只好拆下上编程器。

网友:
每个人搞出来的教程都不一样,晕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華碩x550jk BIOS分離和綜合

网友:
在windows刷写bios挺好,简单易学,不容易处错变砖

网友:
之前学过迅维的BIOS合成,跟这个有些不一样,不知道哪种方法对,合成了几个,刷上去都不行,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就没再研究了

补充内容 (2019-2-26 12:12):
BIOS的分离合成,其实挺简单的,之间搞错的地方已经搞清楚了,已经分离合成了很多了,特别是那种刷了BIOS亮机慢的,合成后亮机很快,成功率挺高的,

网友:
楼主:下一步打开先前备份的副本  从里面提取DMI信息

按CTRL+F搜索文本内容usbsupport  向下8行  4E56开始

这个dmi是什么东东。

网友(2018-07-09):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网友(2018-08-16):
为什么 我用winhex删除不掉选中的呢

网友(2018-10-13):
学习了  以前看过视频  这个来得快

网友:
老司机好贴,自己看不懂 看着挺高深的加个分吧

网友(2019-02-26):
真是厉害啊 学习了 没事咱也搞搞bios分离

网友(2019-04-01):
BIOS分离合成确实需要学 不然有的BIOS刷上去亮机很慢

网友(2020-04-20):
这个是直接改硬盘底层的数据了

网友(2021-10-04):
8KB 是要换算成多少啊? 这个没明白 赐教

网友(2022-05-20):
搞了一下,本来亮机的给刷黑了,,,华硕.304格式的BIOS,里面搜索没有5AA5F0,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