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26V3L开机有LOGO显示无信号直接秒杀

楼主(2018-04-22):
飞利浦226V3L开机有LOGO显示无信号 拆开驱动板直接拆掉VGA旁边二个六个角的管子就ok

飞利浦226V3L BIOS

网友A:
你运气好..只是把行 场信号保护烧了..有些时候换了.这个能显示..但是特别的亮.调不了..最后还是得换一片..

网友:
无显示输入。。。VGA  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运气好..只是把行 场信号保护烧了..有些时候换了.这个能显示..但是特别的亮.调不了..最后还是得换一片..

您说的这种情况没有遇到过,遇到主芯片坏的。

网友:
那个六脚是什么芯片,我也拆过。DVI口的检测被拉低了

边上的四个脚都是接信号的,中间两脚是电源

网友:
电压转换有毛病 学习了  一般都是找件

网友:
一般找下原件换下

网友:
六脚钳位二扱管 起保护作用!!!!

网友:
什么样的管子??有什么作用???

网友:
保护管子 拆了下次再坏就只能换板了哦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您说的这种情况遇到过,一般热插拔惹的祸

网友:
六脚芯片的问题,秒杀呀,直接拆了

网友:
这个是带电插拔VGA口造成的,一般遇到我也是这个做】

网友:
这个是带电插拔造成的,一般我也是这个做法

网友:
劝你还是把这个钳位芯片装上,不然,下次烧的绝对不是这个二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