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P指纹识别无法使用故障维修

楼主(2018-04-22):
iPhone 6P指纹识别无法使用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 6P

【故障现象】:

  客户维修过WIFI故障,照相电路也有动过,照相的2.85v供电转换芯片U2301更换过,指纹识别无法使用。

【维修过程】:

  根据客户描述维修过照相供电转换芯片U2300,因为U2300和指纹供电转换芯片U2100位置紧挨着,于是目视发现U2100轻微破损。果断从料板拆一个做好锡球重新安装到故障板上,开机测试,故障依旧。于是开始测量供电转换芯片U2100的输出脚A2脚是否有输出1.8v电压,找外围电容C2181测量,发现可以测到1.8v。

  根据上述测量,供电正常,说明U2100电路是安装好了。根据原理,此时只能先测量主板上指纹座子J2118的所以引脚的对地二极体值了,测量发现J2118的第6脚对地二极体值无穷大,说明此路线路到指纹升压芯片间有存在开路现象,查图得知指纹座子J2118的第6脚到指纹升压芯片U1503间中间串联了一个电感,测量电感的第1脚发现有对地二极体值。

  此时得出结论是电感FL2156虚假焊或损坏所致,于是去除电感FL2156周边黑胶,补锡加焊。

  再次测量J2118座子的第6脚发现二极体值不再无穷大了,开机测试指纹可以正常录入了。

如下图为指纹不能录入的异常画面:

iPhone 6P指纹识别无法使用故障维修 图一

更换指纹供电转换芯片U2100实物图如下:

iPhone 6P指纹识别无法使用故障维修 图二

电感FL2156重新补锡焊接后如下图:

iPhone 6P指纹识别无法使用故障维修 图三

测试指纹录入正常的画面如下:

iPhone 6P指纹识别无法使用故障维修 图四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提供

网友A:
看样子现在还是有很多的6代机在维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现在还是有很多的6代机在维修呀

现在6代维修应该还是高峰了,用了几年了问题慢慢的就出来了,不过最近7代明显多了

网友:
请问 苹果6S的机身硬盘  想植珠  该用0.几  的锡珠呢?

网友(点评):
植锡直接用锡浆比较好,不要用锡球,太小了不好弄!

网友:
厉害,学习了   ,刚刚注册,没有下载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