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解禁一块HP的H61主板不跑码经验

楼主(2018-04-22):
主板:惠普 H-CUPERTNO-H61 故障:不跑码
  这个主板说实话是我的心头之恨,以前每次碰到故障大部分都是电压时钟复位都有不跑码,每次都修不好。迅维上到目前也没有人发过这个主板不跑码的帖子,大部分都是BIOS。
bios刷过N多,没有图纸只能放放电,刷刷BIOS,加焊一下桥之类的三板斧把。直到有一次无意中碰到这个三极管,也不知什么信号,可能是PWRGD之类的信号,主板就跑码了,经过测量是这个三极管坏了,而且我现在只有碰到有复位不跑码都能秒杀,这个经验我已经修出来大半年了,也修了10多快不跑码,觉得应该是通病, 解禁一下共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鼓励加点分,毕竟在没有图纸情况下攻克一个技术难关不易,我现在发帖也只发一些比较难修的一些故障贴!

网友A:
楼主 很厉害呀  不跑码都能秒杀  我这里就有复位时钟以及cpu复位都正常的 你要不要秒杀看看  你这个是cpu复位信号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很厉害呀  不跑码都能秒杀  我这里就有复位时钟以及cpu复位都正常的 你要不要秒杀看看  你这个是cpu复 ...

呵呵,秒杀是对于有经验之后才能做到,开始修我也每次修不好,过度依赖图纸,没去测量基本的电路

网友B:
"而且我现在只有碰到有复位不跑码都能秒杀,我对这句话非常感兴趣,能详细讲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我现在只有碰到有复位不跑码都能秒杀,我对这句话非常感兴趣,能详细讲讲吗?

打字打错了,基于这个主板,不跑码基本上都是这个问题,这句话你可以忽略:wuyu:,反正就是个经验贴,惠及还卡在这的朋友,大神就不必较真了

网友C:
厉害啊 无图纸不跑码的还能修 请问楼主是MOS管还是三极管?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
字数补丁来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 无图纸不跑码的还能修 请问楼主是MOS管还是三极管?

三极管W04。。。。。。。。。。。。。。。。。。。。。

网友D:
楼主强悍,这个板子我也报废了好几块

网友E:
楼主修的不错  不过能知道这个是负责啥的 起的什么作用就好了
不过又给广大群众提供了不少方便  多谢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的不错  不过能知道这个是负责啥的 起的什么作用就好了
不过又给广大群众提供了不少方便  多谢分享

同意楼上大神说的啊,可能是CPU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强悍,这个板子我也报废了好几块

现在的台式机主板越来越难修又不赚钱,很多板子故障难修的都没修了

网友:
直到有一次无意中碰到这个三极管,也不知什么信号,可能是PWRGD之类的信号,主板就跑码了,经过测量是这个三极管坏了,,运气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同意楼上大神说的啊,可能是CPU复位

哦 CPUPG信号了  不过这个板子的供电芯片没有pdf吗  不可以查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哦 CPUPG信号了  不过这个板子的供电芯片没有pdf吗  不可以查到?

PDF肯定有,没去细查了,感兴趣的童鞋可以去查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PDF肯定有,没去细查了,感兴趣的童鞋可以去查询一下

嗯 找个PDF应该还是有希望的  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控制CPUPG信号的管子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值得学习!再遇到类似情况也可以试试!

网友:
像这种主板没图纸没点位盲修就是很麻烦楼主能分析出故障已经就很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