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序列号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8-04-22):
一直不明白华硕主板烧bios为什么需要序列号

网友A:
以下内容大部分来自百度,部分由我补充:
序列号一般是纸条贴在主板上,也有部分是由激光打印上去,无法修改,那些数字和条码厂家都有定义的,如对应主板的型号,生产日期,批号等不是可以轻易地更改它。前往其厂家售后时,售后人员可以通过扫描序列号或者查询序列号获得诸如型号,生产日期,卖出地址(有些售后不接串货,虽然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根据序列号查询是否串货的),还有板子真伪这些信息从而判断是否要接下这个主版。

网友:
每块主版的序列号都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同型号同厂家同时期的主版上面的序列号也是不同的。

网友B:
对应的BIOS版本不一样,客服也是以防给错你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下内容大部分来自百度,部分由我补充:
序列号一般是纸条贴在主板上,也有部分是由激光打印上去,无法修 ...

首先非常感谢回答,论坛还是好人多,真心谢谢

我想请问一下,这三个哪个是序列号啊?我看了论坛的帖子说地址一张图第三段是序列号

下面是我刷了bios识别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应的BIOS版本不一样,客服也是以防给错你版本。

帮忙看下楼下的,不知道哪个是序列号

网友A:
我觉得像是这个,不过你直接全甩给客服得了,他们自然有办法辨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像是这个,不过你直接全甩给客服得了,他们自然有办法辨认

给客服不知道能不能保修呢,我华强北买的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给客服不知道能不能保修呢,我华强北买的板子

好像一般都是只管有没有串货,然后货得是真的,再然后板子不能有大面积的擦伤啊漏铜啊什么的,基本都能保,所以你只要确定板子不是外地发来的(也有的串货也修),然后能入眼,那就直接拿给售后就行了,客服的话,我推荐你最好还是找一下附近的售后点然后直接拿去问下看修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一般都是只管有没有串货,然后货得是真的,再然后板子不能有大面积的擦伤啊漏铜啊什么的,基本都能保 ...

那我下周要拿去看看,我看我主板上保修到18年5月5号,是华强北商家的保修时间,刚好华硕售后也在华强北,拿去看看,不行就找店家,不过过了三四年了,不知道还找得到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一般都是只管有没有串货,然后货得是真的,再然后板子不能有大面积的擦伤啊漏铜啊什么的,基本都能保 ...

上周花了一百块刷了BIOS,真心不值得

网友:
刷bios 一百都还不值得     这年头生意越来越难做了。编程器人工时间资料你认为值多少

网友:
序列号控制着太多东西了  硬件版本 BIOS程序 在华硕里面都可以用序列号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