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AME 780

楼主(2018-04-22):
IGAME 780 这个卡。8PIN供电,8个孔都要接上不?

网友:
应该都要插上的

网友:
你要满载运行肯定就要插上了  如果只待机 则不讲究  反正都能用  满载的话供电不够会不稳定的

网友A:
我插了电源上的6PIN 报错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NECT THE PCIe POWER CABLE(S) FOR THIS GRAPHICS CARD

网友:
这个8PIN接口,上面四针是地,下面四针是供电,电源上面的那个供电接口不是这样分布的

网友B: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其中8P只有6P是供电,剩下2P是检测。要么你将剩下的2P短接,那么就老老实实插8P的电源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插了电源上的6PIN 报错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NECT THE PCIe POWER CABLE(S) FOR THIS GRAPHICS CARD

都说了 插8PIN就行了 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其中8P只有6P是供电,剩下2P是检测。要么你将剩下的2P短接,那么就老老实实插8P的电源上 ...

刚开始插了8PIN冒烟了,我测量电源8 PIN,都是接地,我以为是它引起,你说是检测脚,。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是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插了8PIN冒烟了,我测量电源8 PIN,都是接地,我以为是它引起,你说是检测脚,。我现在才明白为什 ...

不会呀,我都是这样搞的呀,我修8P的卡都是短接检测,接6P的再搞,从没有烧过

网友:
必须要接,因为有检测脚,如果不接点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