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zqs维修

楼主(2018-04-22):
客户说断电,不定时的,。开机测试一上午都没出问题,直接拆机量吧,这个板子m类转b类c类供电经常出问题,示波器一量,确实有些三极管坏了,更换后正常了,再测试,又开了一天,没出问题,通知客人取回。
过了几天,客户又来了,说还是断电,现在还会开不了机,拆机测量,3m5m都没了,这个板子温控也容易出问题,好像是用393来比较的,直接把shutdn这个信号从温控断开,这下彻底解决了,

网友A:
ZGE zge sh这个是 广达 主板把,不是 IBM 伟创力的,怎么有 A B C M 电压叫法

网友:
转换电压问题

网友:
修主板跟玩似的,膜拜大神,会用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ZGE zge sh这个是 广达 主板把,不是 IBM 伟创力的,怎么有 A B C M 电压叫法

从ibm开始,叫习惯了,华硕不是也分susb,susc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