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换屏线 不拆壳

楼主(2018-04-22):
苹果主板进水烧主板接口,烧屏线接口

1。用一字批撬开铝壳A壳
2. 屏线上有个金属卡口,用镊子往屏的主板外侧掰(描述的有点笼统,自行体会)。取出屏线。
3.把新屏线上的卡口卸掉 装上即可
4.外壳稍粘上,不粘也行影响不大

这个方法比拆屏玻璃快多了,以前都是拆玻璃的,风险也大

网友:
小 二哥  聪明啊。这招都 想到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这种方式应该也仅限这种类型的了,如果屏线卡口在前面B壳或者玻璃下面压着就不行了,而且有些甚至还需要把屏线在屏轴上緾几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