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C3854DW、UC3843B+LM393A的开关电源问题!敬大师傅指导

楼主(2018-04-23):
手上有一个开关电源,板上有UC3854DW+UC3843B×2+LM393A+LM358×2+MB3769A+SG3525AP集成块!问题是上电无输出,不烧保险,两三秒时间继电器动作!在一次保险口串接100w灯泡很亮!整流300多V有,估计有短路及保护动作现象,输出电压反激电路为DC+12V、-12V、AC130V,正激电路为12V、24V,想少走弯路,敬请大师傅支召!先丛那里入手查起?谢谢!!!

网友:
串灯泡通电很亮。说明电源主回路很可能有短路点。依次查eme电路,查压敏电阻,整流桥,pfc主电路MOS管,快回复二极管,逆变MOS管。哪坏换哪里。另外还要查pfc驱动电路和逆变驱动电路。有时,pfc芯片坏,也能使灯泡很亮,造成主回路短路的假像。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谢谢cwj13721853723的好心大师傅!依次查eme,是那部位电路?

网友:
还有,这两只元件;SCK108,   S14 K300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