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411无CPU电压

楼主(2018-04-22):
接机通电跑电流0.67左右,拆机测量,无CPU电压,看到NEC电容,先换了再说,再测还是没CPU电压,晕了,得查了,找到图纸,CPU供电芯片VIN正常,再测VDD 没有,VCCP有5V,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39546409\QQ\WinTemp\RichOle\1]`36~U)8QEYL~E73%77I0T.pngR637一端有电压,另一端无,很明显R637坏,0欧电阻,直接托锡,电流一路跑起来,接屏OK

网友:
供电保险坏了

网友:
这个不是经常南桥电容吗,经常遇到

网友:
还是要一步步查条件,可以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