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进系统后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8-04-22):
如题 DELL M5110进系统后键盘不能用, BIOS下和PE下正常,键盘更换过,主板拆开看过 没有进过水。求大神支招。。。。。。。

网友A:
装系统啊,还想什么    哎现在的人技术越来越差了

网友:
pe下正常用估计 装个纯净版试试

网友B:
可能是系统问题吧,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驱动冲突。这机器我遇到过。DELL的驱动和网银的插件还是优盾的驱动冲突,键盘不好用

网友C:
发这样的帖子只会让别人笑话,既然bios和PE都能使用,进系统不能用,你说是哪里问题?还换键盘?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系统问题,在不行就要查查,键盘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我遇到一个是触摸板有问题,导致键盘进系统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这样的帖子只会让别人笑话,既然bios和PE都能使用,进系统不能用,你说是哪里问题?还换键盘?

你不就是想说是系统的问题么!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系统问题吧,换个版本试试

修好了 南桥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系统啊,还想什么    哎现在的人技术越来越差了

呵呵

网友:
想不到啊 南桥虚汗居然会引发键盘进系统不能用 而且你进PE是可以的

网友:
拆掉触摸板试试 遇到过触摸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