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不定时关机

楼主(2018-04-22):
GA-B75M-D3V,进系统时不定时关机,每次大约是半小时左右,有谁遇到的
上次遇到一个,是电源问题,换了电源就OK了,工厂的电压不稳,换个电源就OK了

网友:
你这个都不叫主板问题了  你这个是叫外设的问题了

网友A:
大家好,还不是电源问题,又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还不是电源问题,又返修了

,我还在想这工厂的电压就算在跳舞,也不至于造成电源后端的输出这么不稳

网友:
IO 多关注,反馈类的信号,测量类的信号,风扇控制等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一块华硕主板也一样的 使用半小时左右自动断电 华硕B85 -Pro 的 大版,集成显卡不输出,风扇转速无法侦测,估计是IO 坏了或外围电路问题。

网友(2018-10-06):
我这也有2块这样的问题 客户要求不能装系统 手上也没有这板 好烦  研究了好久都没有思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板。也是不定时死机。修了几天后。判断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