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zg 电池电路问题

楼主(2018-04-22):
机器长时间没用了,电池不出电了  充了很久后 貌似电池激活了 开始充电,一直到OK.后来就发现接维修电源(卡着电池)电流被抬高到3.8  。电压拉低到12v,下掉电池就正常了,单用电源或者电池机器都可以正常,就是卡上电池大电流。拆掉PQ29(此时测量其3、4脚不通) 用电池一样可以开机,很郁闷啊,

网友:
有短路吧,仍需努力!

网友:
应当是充电电路的问题,可以查一下PQ31是否良好。

网友:
测量PQ27是不是损坏,肯定有P够到MOS管坏

网友:
不是大短我就不好查,水平有限,还要多学学

网友:
测量PQ27是不是损坏,肯定有P够到MOS管坏 学习了

网友:
插上电池就大短路  要么隔离管有问题 要么控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
拆掉PQ29后,用电池可以开机就是充电电路PQ31大短路了

网友:
查查隔离管有没有击穿之类的,或者控制电路也查查

网友:
充电大短路,看看是不是保护隔离有问题

网友:
卡电池大电流,说明隔离管烧了吧

网友:
PQ27和PQ29 需要注意 你拆掉PQ29看还会不会 排除法 我之前遇到一台是PQ27的控制脚电压不正常

网友:
原IC是88731A ,用C替换的没用,最后换成A后 OK.

网友:
电池接口那块有大短路,应该好修的,慢慢查吧,要不烧一下

网友:
换掉充电的上下管试试看,或者充电芯片。。。

网友:
学习了。我最怕修充电电路的。还不是很懂

网友:
电池电路问题 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

网友:
问下·电脑有时候能冲进去电,有时候充不进去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