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47 DAOAM7MB8D0触发0.3掉电

楼主(2018-04-22):
Dell 7447 DAOAM7MB8D0触发0.27掉电,CPU供电1.67,求大神指导

网友:
有供电没出来

网友:
CPU供电这么高,都快要曝了,这供电肯定有问题

网友:
测一下其它供电正常吗?测得详细一点再问啊。。

网友:
供电高了  ,拆下供电芯片发烫吗

网友:
四代CPU供电就是1.7V,甚至有的到1.8V的,上面的那些说高的不知道有没修过四代机子。。。

网友:
其他供电有出来吗,查查主板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供电偏高,看看CPU有没有挂吧

网友:
CPU供电正常的,8系列之后CPU的供电VBOOT电压就1.8V左右了,查查其他的电压可产生了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换个内存看看,既然CPU供电都出来了,下一步就应该考虑时序了

网友:
CPU这电压正常 因为CPU电源芯片没有得到第二次SVID之前 电压是1.7V   有图纸的话就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A:
感谢各位,机器已修复,故障是EC_SPI_CS0#    R435电阻坏,阻值无穷大,更换 47欧电阻OK

H55

网友:
4代u正常的cpu供电   cpu供电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机器已修复,故障是EC_SPI_CS0#    R435电阻坏,阻值无穷大,更换 47欧电阻OK

CS 不正常 能触发 ? 好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