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外星人17R3加电无显示

楼主(2018-04-22):
主板型号LA_C912P  Rev 2.0(A01)
故障是:
单用电池或接上适配器,或单用适配器。开机无显示
用可调电源DELL头转接,开机一切正常。
有哪位同学遇到过吗?

网友:
无显示是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   电流有啥区别

网友A:
不显示是用的适配器,能看出电流???用可调电源一直都可以

网友:
显示是  具体怎么个情况 说的具体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显示是用的适配器,能看出电流???用可调电源一直都可以

换适配器试过吗?适配器功率大够吧

网友:
换个适配器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个适配器看看!!!换个适配器看看!!!换个适配器看看!!!

网友:
好像不需要看到电流吧,换个适配器,再看看能不能开

网友:
难道是充电器有问题不成,换一个看看

网友:
这么奇葩   弄好没

网友:
适配器有问题,换个试试看                                                                        。

网友:
换个瓦数高点的适配器,65W不行就用90W的试试

网友:
估计是你适配器的问题  如果你上可调电源加电池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