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华硕ET2030NA拆机分享

楼主(2018-04-22):
工程师: hdcpcdiy
维修地点:南城才億电脑
秀秀店铺抬头照
好久没发帖了,发个贴子,说明我还活着。。同行送来一台华硕一体说开机不显示,花屏,。结果一看确实是屏幕无显示有灯光,当我看电流感觉应该是亮机的,难道是屏坏了。。好吧拆机。
结果一看,拆机有点头大,为了以后同行的拆机不用绕弯路,把拆机的图分享个大家。
1.首先把坐拆掉,底座上有个螺丝。
2.首线用根针插入光驱的机械孔把光驱捅出来,再把面板拿掉

3.用撬屏器或者平口螺丝刀,往屏的下面的缺口处撬, 这时就要注意了,本款机器的屏是往面板上装螺丝的,必须小心往里面点撬,不要只撬面板,要不会把面板的安装支撑架给撬坏了。

这样就完成了拆机过程。其实机器到没什么问题,就是屏线接触问题。

网友:
感觉一体机拆起来比笔记本费劲多了,不知道哪些做设计的工程师怎么想的?

网友A:
一体机很多都是卡扣的 而且有的扣的特别紧 拆一次就少一次 特别难拆 而且稍不注意那些卡子就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很多都是卡扣的 而且有的扣的特别紧 拆一次就少一次 特别难拆 而且稍不注意那些卡子就断了

是的。。好多的机器都是卡扣的

网友:
一体机器都是暗扣,没有经验,确实听耐琢磨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