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6UJ上电0.3几掉电维修

楼主(2018-04-22):
华硕A456U  版号X456UJ  2.2      上电掉电。这个现象一般是缺电压引起的掉电,测试了一下一些供电的电感对地,没有发现短路 ,,上电测试。发现只独立显卡电压没有出,。论坛找了看有没点位图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0143-1-1.html 这边下载个点位图 还有维修指南。 下载后点位图打不开。 乱码?不知道是不是文件损坏了,还是什么原因。没办法了 ,
,由于点位图打不开 ,只能从芯片图纸下手了.   芯片上的代码上面写的 5U=2K    问了卖芯片的说 RT8815AGQW  找到芯片截图后 , 查一下显卡供电工作条件供电 开启 都有了 。,发现  芯片的 9脚无电压,大概找到问题 , 看截图上面9脚TON 是19v过来的  。量电阻发现不通 。 图上写的是22 的。,量短路。看旁边还有个电容直接拆掉。 换个电阻。 问题解决。

最后附上 维修指南 X456UJ维修指南 Repair

网友A:
电容换电阻,是什么原理,,,,,,,,,,,,,,,,,,

网友:
华硕没点位的 真的很难修。 楼主的是  TON 脚的 电容短路了 。 还好问题不大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换电阻,是什么原理,,,,,,,,,,,,,,,,,,

TON 脚的 电容短路了 。导致TON脚 22欧的电阻也烧掉了 。

网友:
应该是迅维出来的   下个月就要去基地学了 学有技术不行了  只会加焊显卡 这一二年没有显卡来加焊了

网友:
机器还在吗兄弟,开关键旁边的图片能给我一张吗?我这里进水掉件

网友:
华硕的没有图纸,真不好修。。。。。

网友:
没点位图只有电路图,找位置找到眼花

网友(2020-08-13):
楼主技术在牛A与牛C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