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主板 CPU供电上管击穿 更换后发烫

楼主(2018-04-22):
昂达H61主板 CPU供电上管击穿 拆下 测量3项供电 G级阻值 发现击穿那组偏高 又换了电源管理芯片 打值都相同了 装上MOS管 正常开机显示 但是摸坏了那一组还是发烫 还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网友:
升压电容

网友:
电容和电阻都需要检查一下  看下是否有微短现象

网友:
可能只有一组在工作,瞎猜的,不知,对否

网友:
周边阻容都查啦,上下管换后电压和其他几组有差别吗

网友:
看下CPU供电电容是不是坏.............

网友:
电容测量正常不太可靠,还是换下试试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掉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多次了 ,如果你有示波器,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上管的G极的驱动脉冲是否正常,而正常的不发烫的管子的G极驱动脉冲式上下 很陡直的,就是说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很直,而你发烫的 那个管子的 驱动脉冲上升沿是斜的,不是一下子升到顶的,就是说 上升沿有延迟,就是这个造成这个管子发烫,换了管子不行你还得从驱动的来路找问题!

网友:
查看升压电容和电阻看看是不是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