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加电到0.2左右不断重启

楼主(2018-04-22):
接一台Apple A1466 12年版的Mac。客户说放了很久没用。然后就开不了机了。上可调电源。加电到0.2左右掉电到待机。然后主板一直尝试加电一直失败。循环如此。主板伊拉克成色,有很多灰尘。清理完毕灰尘后有一处明显腐蚀。隐约感觉有一颗电阻被腐蚀掉了。查询点位图。真的三颗电阻但是主板上只有两颗。必定是掉了无疑。然后找到R5122去PDF设计图搜索R5122是43Ω。这颗电阻连接到BIOS芯片的5脚。是SPI输入信号脚。测量BIOS一脚片选真的有片选信号。虽然一闪而逝,但是仔细看还是可以看出来的。初步判断硬件启动已经完成。于是找了一颗16Ω的电阻换上去。插上主电源。电流到0.2一跃到0.6。没有掉电成了!(楼主心中一阵窃喜)接上屏已经亮机。然后把硬盘插到主板上。进系统能卡到怀疑人生。连滑动鼠标都卡的一顿一顿的。就知道这钱没那么好赚。修成这样客户肯定接受不了的啊(因为我都受不了那么卡了)。还是老老实实的把16Ω的电阻换成43Ω吧。换回去还是卡的一愣一愣的!进PE测试一切正常。应该是他系统或者硬盘的问题。希望明天不要有什么(ω`)蓝屏死机掉电的情况出现。

网友:
你好  你那是什么问题哦 检查出来了吗

网友:
这个还能换的?厉害了,我师父说的BIOS边上的电阻不能随意跟换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