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5525 板号:LA-8251P 不认硬盘和光驱

楼主(2018-04-22):
求助:戴尔5525 板号:LA-8251P 集显 不认硬盘和光驱,硬盘的供电3V5V正常,耦合电容也换过,测对地阻值正常,跟料板对比正常,EC换过,BIOS刷过,CPU也换过,桥换过,25M晶振换过,都是一样认不到,测+AVDD_SATA  R130一端是1.1v,另一端是0.29v,电阻换过也是一样,桥也换过也是一样?求大神看看还有哪里可以查下

网友:
AMD的不清楚,和intel不一样。

网友:
+AVDD_SATA  R130  这条线有漏电的?

网友:
不知道啊。直接短接或者接0欧电阻就有1.1V电压,但还是认不到,测阻值跟料板对比都一样啊,

网友:
测桥HDD OHDD 模块的条件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