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插上电源有时能够充电开机,有时单用电源开机掉...

楼主(2018-04-22):
东芝L700-C10RDATE5DMB8F0)机器插上电源有时能够充电开机,有时单用电源开机掉电,有时充电开机后就不充电不认充电器
细查 后D/C#电压由低变高,保护隔离管切断电源。机器系统指示灯一直亮,不能触发,只能拔电重插方能开机。
起初测量ACIN信号在D/C#变成高电平时没有发生变化,我换了电池,EC,没用。论坛里有人说是EC和桥 BIOS的问题我也刷了还是一个样
中间查了站里很多的贴子都说这东芝L700通病就这样大多数刷BIOS解决,还有一小部分没下问文了,我这次碰到的估计也是通病的一种,
修了一星期没修好,客户也很好说话先付了钱,说你慢慢修不急,坚持修吧!
苦恼时无意中再次测量了ACIN这信号 发现电压变成了1.5V了,
不对啊应该是3.3V接电源时,查下图纸ACIN去了两个地方一个EC,一个电源指示灯。
之前换了EC应该不是EC问题,再去了Q33还是一样现象。ACIN信号还是时正常时不正常,再想会不会板层漏电还是哪个电容电阻不良,

这时想到断脚飞线试着看看行不行,从电阻PR9出信号的一边过孔断线飞线到EC的64脚《EC64脚用刀 片翘起》

顺便把电源指示灯也飞了下线,之后接电源充电测试正常,换几个充电器测试都没问题,回头想想就是因为ACIN不稳定时好时坏不好确定问题白费了好多功夫时间,这应该是东芝L700通病之一,希望帖友们作个参考少走弯路

网友:
ACIN不是电源插入检测!这种能良有暗病的机器还没有彻底坏的好修!楼主也是费心了!加分鼓励!

网友:
真不错的分享,需要加分!维修的方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