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260刷BIOS,如果设有BIOS密码,要先错误取消后再刷,要不然会密码错误

楼主(2018-04-22):
              今天收到台X260子可以显示,只是BIOS里有些选项设置不了,让刷下BIOS,直接下起刷刷刷,亮机之后提示要输BIOS密码,打电话问了下客户,输进去,错误,我去!把原机BIOS刷进去输密码可以进BIOS,关闭BIOS密码后再刷,可以了,BIOS论坛有就不上传了,附图

网友:
个人觉得,这款机子的BIOS密码应该是EC和BIOS芯片各存了一部分

网友:
一般情况直接刷就可以了,这款机子比较例外

网友:
IO应该是有程序的

网友:
幸亏你备份了原机bios,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
良好的习惯啊 刷以前一定要备份一下原机BIOS

网友A:
楼主,要什么要飞线刷BIOS呢?感觉吹下来刷快多了。

网友:
这个密码程序应该不是写在这个BIOS芯片里面的,我试过,如果微码不匹配,刷了BIOS就是一把大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什么要飞线刷BIOS呢?感觉吹下来刷快多了。

这个芯片没有脚,编程器的座子用不了

网友:
可见备份BIOS是多么的重要。。

网友B:
多此一举呀,有密码就直接关闭密码就行了,没必要拆机刷BIOS了,况且这机器密码没保存在BIOS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此一举呀,有密码就直接关闭密码就行了,没必要拆机刷BIOS了,况且这机器密码没保存在BIOS中

                  客户要改WIN7,不刷改不了系统

网友:
不带密码芯片的问题不大  老款带芯片的 难搞 楼主牛逼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