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筒故障]
(杭州迅维每日一贴)iPhone7plus摔过之后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8-04-22):
iPhone7plus摔过之后多故障维修

大家好,我是杭州迅维直营店的王工,今天一个客户邮寄过来维修的7P,故障看上去很多,其实一步步稳一点很简单。下面我们就一起看一下具体的一个维修过程。
【故障机型】iPhone7plus

【故障现象】

【故障分析】三个问题,充电,声音,照相。我们先从重要的地方开始修,这3个故障中,充电肯定是重要的。如果不能充电手机废的,然后是声音。最后是照相。所以我们先从充电的方向着手。
【维修过程】接上充电线之后的确是不充电状态,将手机连接电脑发现电脑也认不到手机。由此可以基本确定是由于手机的USB管理芯片造成的。
拆下手机主板的USB管理芯片,将焊盘的焊点注意测量对地阻值。发现USB芯片的C3脚阻值无穷大。而该信号点通过电阻R3104连接到主音频芯片的。
这种情况无外乎三种可能,一种是电阻R3104损坏,二主板掉点断线,三主音频芯片损坏。

直接拆掉主音频芯片,果然有惊喜
果然是掉点断线了。

将该点飞线补好,顺便更换了大音频安装。在打USB芯片的C3点阻值,已经480正常了。
在装上USB管理芯片,插上充电器
现在充电电流1.13A.充电正常了。由于音频刚刚掉点断线。补点更换主音频之后,音频也正常了。
现在解决了两个问题了,剩最后一个照相问题。客户来的时候说明机器摔过,观察机器发现摄像头那里变形严重.
先排查外配问题,直接更换摄像头,直接解决问题

反复测试了2天,一切正常。维修完毕。关键词:别乱,优先排查重要功能。

我是分割线

迅维快修杭州旗舰店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教园鑫沙数码215(福雷德广场对面)
业务手机:15314619527
微信:15314619527
QQ:77767711

网友:
这个要赞了,思路很清晰!66666666666

网友:
不错 就是思路清晰 其实修手机感觉没那么难

网友:
思路清晰,简单明了,可以说是7p的通病了,音频问题的确多,不充电因为音频断线导致,我们市场修打阻值是不可能的,只能靠手工来维持一下生活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摔过机器掉点的很多,只要手工好,大多数都可以搞定。

网友:
7p大摄像头一摔就坏苹果手机质量不行啊‘’‘’‘’‘’‘’‘’‘’‘’‘’‘’

网友A:
楼主厉害,在哪里学的???????

网友:
楼主分析得好,三种情况里直接找到元凶很厉害,按你描述故障点是由R3104相连,那是不是可以取下R3104来分别测试两头所连的元件对地阻值,进一步缩小故障点呢

网友:
   7P摄像头是 不 是 很贵呀!!!

网友:
7P的摄像头我们这边好贵400多

网友:
只要走对方向,思路清晰,修起来还是得心应手的

网友:
学习了,这种需要更换芯片的维修操作对于我来讲没有可操作性了,不过学习了,厉害。

网友:
这种需要拆掉芯片进行维修的操作对于我来讲已经没有可操作性了,难度太大,不过学习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理论扎实,老司机一枚

网友:
水平相当好了,这个确实需要清晰的思路

网友:
王工发的贴子都很好  谢谢给我们小小白提供教料书式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在哪里学的???????

楼主自学成才,你也可以的啊……

网友:
厉害哦,思路很好很清晰啊,很明确你的想法

网友:
很多时候的很多故障都是同一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
这个思路好。有排查的先后次序,有轻有重。这样不乱。

网友:
这难度真大               我弄不来

网友:
思路清晰,一步到位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