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网口短路,导致屡烧网卡的维修

楼主(2018-04-22):
一片华硕B85M-F PLUS,可以亮机,但网卡不能用。
打值网卡周围电容电阻,无短路,于是找到桥短路的B85板子,拆了RTL8111GR进行更换,但屡换屡烧,连换3个都失败,查芯片条件,未见异常后,一度怀疑自己的风枪技术……

最后想起网卡口的ESD会不会短路?打值发现2个ESD小6脚芯片“短路”,RJ45出来的8个信号全是14左右的对地值。遂拆掉2个小6脚,再打值焊盘上的8个信号,短路依旧。

查点位,网卡口出来的8个信号,除了去网卡,就只有这2个ESD,网卡已经拆掉了,只有网卡口了,目测网卡接口没异常。
打值好板的网卡接口,发现网卡接口出来的8个信号,相互之间是短路的,但在主板上,不会对地短路。

更换网卡接口,换RTL8111G代换,成功上网。
上图是正面,扒开主板,可以看到背面,就只有几个电容。

一时好奇,拆解好的和坏的RJ45,对比发现,坏的是4个电容。
分享2个小技巧,拆网卡口,风枪温度400+,最好烙铁风枪一起来。
吸锡器锡网卡焊盘锡时,烙铁温度420+效果较好。

网友:
厉害,修的很仔细我修网卡就是换芯片和插口。。。。

网友:
厉害,一般情况下直接换了。。。。。。。。。。。。。。。

网友A:
网卡口坏的遇到过,没有楼主这么费心的去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卡口坏的遇到过,没有楼主这么费心的去查

别看帖子写的简单,我修了很久,一直以为网卡电路出故障了……第一次遇到这种RJ45坏的,拆解了,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看帖子写的简单,我修了很久,一直以为网卡电路出故障了……第一次遇到这种RJ45坏的,拆解了,就明白了 ...

是的,每一个成功的维修案例,我相信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精神可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每一个成功的维修案例,我相信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精神可嘉!

的确付出了不少心血  不禁想起了当年的自己  不过我换网卡只用350度  这样周围不会变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的确付出了不少心血  不禁想起了当年的自己  不过我换网卡只用350度  这样周围不会变色

取的下来吗?感觉现在的无铅产品不好取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的下来吗?感觉现在的无铅产品不好取下来

很好取啊 风速别太大了  抹点焊油 轻松取下 轻松焊接 什么时钟芯片那些都是350度弄的  就场管380度 风速4-5级

网友:
最郁闷的就是无铅锡,特难吹。。估计是还没吹习惯,我不上刀头烙铁补一刀的话,基本都想砸了维修件。。。楼主耐心可嘉!

网友:
下次我也试试,我还没换过网卡口。

网友:
人 CAI 啊 ,连网卡接口都给修好了

网友:
师傅真是细心,找出了RJ45内部电容坏!一定花了很多功夫,加分支持!

网友:
好技术,朋友,请问一下,我有一块P8Z77-V,主板能点亮装系统,系统里能找到网卡驱动,但插上网线,没反应,还是打红叉,测量供电正常,复位也正常,是不是网卡芯片坏了呢,还是还要查网卡接口?

网友:
不错学习了,这万用表看上去好脏

网友:
楼主威武,这个都那么用心修。如果是我直接加个USB算了。

网友:
谢谢分享拆RJ45的技巧 学习了 赞楼主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