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一个月修好第一块主板

楼主(2018-04-22):
    来实地之前也是经过再三斟酌,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我只相信自己的直觉,毅然排除万难来到了实地,事实证明我来实地来对了,开始在初级理论班,船长老师很认真,负责的讲课,并且讲的比较详细,生怕我们不懂,有了初级理论的扎实功底,后来又来到了高级实践板,阿林老师的幽默,轻松的讲课氛围时常让大家哈哈大笑,就是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中把维修知识学到手,并且印象很深,具体维修亮机的故障板过程如下,

版号:英业达6050A2412201 故障:
故障:通电大电流,无公共点,

通过对地阻值测量发现对地二级体值为0,按照教程是滤波电容短路,经过测量发现是一颗PWM的滤波电容短路,电路图如下

            找料板换上一个电容测量不短了,通电测试发现没有待机,没有公共点,这时候就有点抓狂了,
从上面的电路图可以看到,第一个隔离管受控一个小N管,这个管子要到通要高电平,查来源G极来源发现来自EC28脚,测量28脚并没有3.3V,查电路图可知EC的待机供电l来自3V,5v待机芯片,但是通电发现待机芯片发烫,经过排查发现是一个自举电容没装,拆料板把自举电容装上倒是不发烫了但是3V5v还是不出来,绞尽脑汁分析,排查才发现原来是线性5V电路唯一一个滤波电容没装,线性5V是开启芯片内部的PWM模块的,找了一颗装上去,通电待机,公共点顺利出来了,

装上内存条,和CPU 通电顺利亮机。最后还是感谢船长老师和阿林老师让我这么快成长,再次确定来迅维是对的,file:///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7.jpg

网友:
恭喜兄台进步!维修之路不好走,再接再厉!

网友A:
恭喜兄台进步,维修的路还长着呢,加油

网友B:
厉害了,,,,,羡慕你们年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羡慕你们年轻人

也是菜鸟,以后还需要多磨练,不过我今年29,  说年轻人有点勉强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兄台进步,维修的路还长着呢,加油

谢谢前辈,你说的有道理,维修之路很漫长,以后还需要多磨练,

网友:
维修是一步一步慢慢积累的!这意味你迈向更成功的一步!

网友:
恭喜你学业成功,有打算开店吗,我有台迅维的360T的BGA出售,买来用的不多,多余一台,你需要呗,QQ1213552567

网友:
恭喜恭喜 牛逼啊。。。先回复一个 再看维修过程

网友:
这只是开始,做维修不容易,加油!O(∩_∩)O

网友:
看你这么用心的夸阿林老师,我就知道菊花棒上肯定沾满了你的鲜血

网友C:
29岁 花季年龄 还能浪几年好的 修的不错  思路正确 不过不要心急  瞧你那样搞一下就抓狂了  这种心态是不对的 要冷静分析  好多电脑都是修完一个故障还有一个故障 接着修好 还有一个故障在等你  心态要放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9岁 花季年龄 还能浪几年好的 修的不错  思路正确 不过不要心急  瞧你那样搞一下就抓狂了  这种心态是不对 ...

对,前辈说的对 ,毕竟刚入手,好多东西不太熟悉,经验不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前辈说的对 ,毕竟刚入手,好多东西不太熟悉,经验不足啊

切记不要心急就是了 实在修不通的 抽根烟 喝杯茶 冷静一下再去修

网友:
多跑板,多看电路,很快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