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 风扇报错F1

楼主(2018-04-22):
今天有个开机说机器每次开机按F1风扇报警,于是我打开机箱看看,是华硕H61.想想是不是电池问题,就和客户说这个主板 问题修一下60元,下午来拿,客户答应了,随后拆开换个风扇还是报错,电池也有电,每次都是风扇报错,也没有发现哪里有断线的,看了十几分钟后无意中发现风扇4插针有一个针很脏,好像是受潮了氧化发霉了,这个高兴了,就是这个问题,于是用小刀一点点挂挂,刮干净后接风扇报错消失,有时还得细心,

网友:
修主板就是要细心观察。。。很多故障仔细观察就能发现问题,LZ细心

网友:
我的天呢这简直是捡钱楼主也太细心了

网友:
细心点都会有收获 不过我一般会换个座子  因为刮干净了还会腐蚀

网友:
细心点都会有收获 细心点都会有收获

网友:
许多莫名其妙问题,就在这些细节上,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眼尖啊,恭喜了

网友:
你就没第一时间换个风扇试试吗?

网友:
细心就行,

网友:
风扇弄一下,还是不行,BIOS里面关掉F1提示

网友:
生锈也能导致报错。要是风扇会转,我直接关掉F1报错,保证CMOS有电就行了

网友(2018-05-24):
生锈也能导致报错。要是风扇会转,我直接关掉F1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