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00点的努力,G470苦累修好记

楼主(2018-04-23):
   接了一台G470,修了3天,各个电压电感电压全部有,而且复位也有3.3v  BIOS 一脚有一串波形,一般我们开始刷BIOS  换CPU都不行 忍住没换桥。差点就换了。现在只有开始长征了。一步:测量桥的工作电压3.3v有  ,1.5v也有 ,测到R276 没有电压,奇怪了。应有1.05

测量PJP1 有电压1.05

这是怎么回事呢,反复对比图纸,没问题啊 ,估计是半层断线了 ,找了个近电 R290 2教 直接连过去,

测量一遍没问题开机 电流跳变OK

网友:
图片怎么没显示图片怎么没显示图片怎么没显示图片怎么没显示图片怎么没显示图片怎么没显示图片怎么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