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32E330C 背光一闪即灭维修

楼主(2018-04-23):
很晚了,折腾了一晚上,本该睡觉了。
怕过了今晚,明天又没有干劲了,还是趁修机的兴奋没有退去时,写下与大家分享下。
机器:康佳32E330C
版号:35016968
现象:开机一闪即灭,无背光。
机器是前天从一收废品老头送上门来,收来的。
一番讨价还价后,最后以50元价格收下了
得赶紧修看看能修起来就修起来拿去换钱了,一直放着不是办法。
本人修电视机叫真的修的很少,纯属自学成才的那种哈,所以也是瞎打瞎撞修好的。还请大侠们多多赐教。
拆开机器,这是一个三合一的板子。
目测所有电容,外表没有问题,测量升压模块各二极管,嘿嘿,一下就找到问题了。换!

换完通电,还是会灭掉。看来问题还有。排除了灯条的问题后,
从背光控制芯片查起,找来PDF,各种套路全上阵...

测到OVP时,发现有些不对,经查,这个电压是由几个电阻分压而来。
这是一个过压保护。于是直接对地,刷一下亮了。
于是我测电阻,拆下来测。果然发现R756 150K的阻值明显高了。
从料板上拆了一个差不多的,换上就好了。

最后问问,这有人收吗,能卖多少钱。。。。
如果对你有帮助,一定要记得加分鼓励哦。。

网友:
呵呵,可以卖个三二百吧,没要的放店里测试机器用也可以啊,或者留拆板用,呵呵以前我在卖破烂那20收了一个22的液晶显示器,其实那都没坏拆开了里面线掉了,插上就好了,现在在店里我自己用的,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50元收的,LZ这回赚大了

网友A:
50元就能收到一台32寸,不管坏得怎样这个价太*脏话*低啊

网友B:
也就当个显示器用,这种拿来做监控屏还不错,150左右吧,外观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元就能收到一台32寸,不管坏得怎样这个价太*脏话*低啊

老头那里不能给多,给的越多他会觉得越卖亏了,下次收不到他的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当个显示器用,这种拿来做监控屏还不错,150左右吧,外观不好看

32寸的,我看了下,网上一个主板页不止150,还有一个这么大液晶面板呢。少说也得250

网友:
32N的机子旧的还不卖500啊。10倍的利润。

网友C:
蔡老板                         可以又捡钱了哈

网友D:
这图纸都能找上?分享上来嘛,你卖500都转大发了,捡钱了楼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图纸都能找上?分享上来嘛,你卖500都转大发了,捡钱了楼主

没有完整的图纸哦,有肯定分享。:

网友:
楼主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蔡老板                         可以又捡钱了哈

谢谢赏分啊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32E330C背光閃光燈修復

网友:
厉害乐                        你怎么知道屏没坏

网友:
谢谢高手,正好有一台这样的,

网友:
楼主捡到钱了,不要说整机卖,就是单独一个32寸的液晶屏就能卖500块钱 所以请楼主请客 一起高兴高兴!

网友:
就这屏,就值了

网友:
ovp坏多少电压,正常多少电压说一下

网友:
二手市场直接卖给出租屋的500元左右

网友(2018-09-28):
可以卖500元,转钱了,比维修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完整的图纸哦,有肯定分享。:

这个图纸好找,试传一个。坏背光二极管这个故障也算是通病了吧,我都修了好多。

网友:
难道不先试一下灯管,或者灯条,直接查高压部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