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68-V的维修历程

楼主(2018-04-23):
在二手市场收了快华硕P8Z68-V主板,先上靓照 拿到手后,细细观察发现是修过的主板 ,于是跟卖家交谈了下,他说自己也是收别人的,在自己手上没修过,没试过。郁闷啊,二修板子难啊,心里没有底了。不理这么多了,随便修修,不行就挡料板用吧。       接下来先打各个供电值,看看是不是有短路。发现没有短路,于是不上CPU和内存就插上电源通电,呵呵居然可以出发,马上万用表测量供电,内存供电1.49V非常OK,桥供电1.5V和1.05V也很OK,PLL1.8V也OK,CPU供电0.98V正常。哇,都正常,心想不会捡到死鱼了吧。呵呵,马上高兴的装上CPU和插手内存条、诊断卡,按开关触发试机。诊断卡一路跑马,滴一声,亮机了。好开森。于是关机插上另一个内存条测试下是否可以组双通道,然后发现居然不能触发了,我靠啥情况,关机插了根内存条就不能触发了,还真神了,那就把卸下来,发现还是不能触发,怪了,诊断卡待机3.3V亮啊,测量 开关针3.45V正常,RSMRST#有3.42V正常,点位图找到IO的两个触发脚正常,IO上的SLP_S3#脚为0V,阻值428欧正常,IO的PON#与绿线是OK的,因为第一次都能触发,实际跑线也OK。那什么原因呢,无意间碰到桥的散热器,好烫,好烫,一直发烫,不会吧,桥挂了,打开迅维网搜搜也没什么收获,于是根据点位图乱点点,点到P沟的MOS管双5V,发现不正常,待机时G极也有5V,看看点位图,发现这个连到一个822, 于是把它拆了,然后双5V恢复正常。以为OK了。插电试机还是没反应,桥发烫,不行啊,还是乱点点,过来一分钟后无意碰到桥,发现桥不烫了。然后再把电关了一会再开,桥还是发烫一会,又不烫了,啥玩意啊,关电,不管了,直接镊子短接,开电,居然奇迹般的跑马亮机。摸桥也不烫。这回肯定桥不是坏的,那么桥发烫估计是待机电压有问题,于是依次测量了桥的11个待机电压,当测量到桥的待机电压INTVRMEN电压时不正常,因为掉件了。于是补上392K电阻。 不美观,见笑了。最后一切OK。这就是维修过程,其实简单,只是把当时过程详细说说,维修的大师见笑了,谢谢观看。亮机图

网友A:
那你前面拆的822电阻装上没有?还是说拆了就不要了? 不要了的话估计还会有些小暗病隐患  这个板子我也修到过 也是拆了个电阻 后面没几天就返修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華碩P8Z68-V維修過程

网友:
桥供电1.5V和1.05V也很OK, 这里的桥供电1.5V是指什么,有什么作用,从哪儿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前面拆的822电阻装上没有?还是说拆了就不要了? 不要了的话估计还会有些小暗病隐患  这个板子我也修到 ...

我是拆了没装,感觉是收集待机一下信号,没仔细看。有时间我在细细看。不行再找个822装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拆了没装,感觉是收集待机一下信号,没仔细看。有时间我在细细看。不行再找个822装上看看

嗯 不重要的话没关系 还是看下是管理哪里的 免得返修

网友:
无图修主板你的大大的厉害没点味没图纸还能找到INTVRMEN这个电压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