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无信号,6P不显示

楼主(2018-04-23):
手中一台6P,开机有背光无显示!?触发时有瞬间1秒左右的正常显示,然后马上不显示有背光!维持20秒左右掉电。检测PP5V7_LCM_AVDDH_CONN,PN5V7_LCM_AVDDH_CONN,PP1V8_LCM_CONN电压都正常。也试着更换过U1501,U2402问题依旧;U2402地盘检测PN5V7,PP5V7,无断线!

另外台小6,基带串号全部正常,搜索一会儿信号后,无服务!第一次加焊基带CPU, U _ B B _ R F后,信号出现了,之后装机又不出来,直接拆下基带CPU ,顺便刮开底板短接加固了底盘V1,U1脚,问题还是一样,搜不到信号。再后拆下重做了接收前端IC,U_WFR_RF问题还是依旧无信号。

各位大师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天线没装好。。。。。。。。。。。。。。。。。。。。。。。。。。

网友:
6P测量内联座阻值和测量显示触摸IC焊盘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