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C3854DW、UC3843B+LM393A的开关电源问题!敬大师傅指导

楼主(2018-04-23):
手上有一个开关电源,板上有UC3854DW+UC3843B×2+LM393A+LM358×2+MB3769A+SG3525AP集成块!(板子反激电路输出电压,DC+12V、-12V、AC130V,正激电路输出电压,12V、24V)问题是上电无输出,不烧保险,两三秒时间继电器动作!在一次保险口串接100w灯泡很亮!整流300多V有,估计有短路及保护动作现象,想少走弯路,敬请大师傅支召!先丛那里入手查起?谢谢!!!

网友:
两个架构集合一起的电源,从桥堆后面断开一路先独立维修,灯泡亮,大短路(桥堆,高压电容,mosfet,功率变压器)。描述永远没有图片透彻。问问题最好上个图片,没有电路图,拍一个电源板实物图片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