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4开机定100ma 不联机

楼主(2018-04-23):
机器是摔过的,两路cp的1.1v供电只有0.85v,不知道这正常不,开机电流回跳变到170ma在回到100ma定住,不联机,重新做过电源ic无效,现在哪里入手
iPad

网友:
上图,上机器外壳图,上主板图,看看摔到的受力是哪个位置,手艺好的先拆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