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7912P 加电不亮

楼主(2018-04-23):
不出集显供电,目前刷过bios, 换过CPU,南桥也换了,干了一下显卡, PLT_RST#也有, 以前也遇到过一台一样的故障没维修好。同行有干过这样的故障码?

备注:换了南桥后又换CPU 故障解决了

网友:
电流跑1.14那么有没有认到内存呢

网友:
没有过 内 存吧

网友:
现在的机不要动不动就干显卡,集显都没电那还不就为要供电修啦

网友:
看波形机器已经读内存了,你测下内存上有AD波没,换根内存看看,没有AD波查内存199PIN SPD 30PIN RST这些看下。

网友:
你拔掉内存看下电流,如果降低了那内存就没问题,还是一样的话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或者换一根内存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多换几根内存试试

网友:
应该是内存没有过,过了的话电流应该在1.35左右

网友A:
这种问题最麻烦,先刷个BIOS,然后查查内存的条件,换内存,换CPU看看

网友:
集显都没电那还不就为要供电修集显都没电那还不就为要供电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最麻烦,先刷个BIOS,然后查查内存的条件,换内存,换CPU看看

  刚才我又把KB9012 也刷了,也不行 测量就集显没出来

网友B:
换桥和换CPU 工程量好大  收了客户多少大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桥和换CPU 工程量好大  收了客户多少大洋啊

                 200元同行的换的2代的CPU

网友:
200感觉收的太低了吧

网友:
别人都发了结果了..都修好了..还说别人没有过内存

网友:
坏了两个大件的机器,一般还是很少;理论上桥是不应该坏的

网友:
是啊   但是是同行 没办法  就等于买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元同行的换的2代的CPU

血亏啊 大兄弟  我这边换桥都250 CPU另算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LA-7912P無法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