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通病请教?L197WA

楼主(2018-04-23):
请教各位老师,显示无信号,更换哪元件能解决这个通病呀,就是那个3.3转1.8的那个三极管在哪个位置,谢谢了。

网友:
是那一个大一点的三个脚,还是那两个很小的三脚元件呢

网友:
这就厉害了,没有电路图吗?无原理图维修,厉害

网友:
就你这样的技术,怎么开店,怎么吃饭啊,真替你担心。

网友:
不用担心,在这方面,我只是不太确定?

网友:
显示器的电路 一般都很简单的,你可以跟线路跑线就是了

网友:
1.8V好像是右边两个小IC下面那个小三极管吧

网友:
又找到一位老师的,这是更改后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