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HM7X SJTNV芯片可以用SLJ8C SLJ8E替换吗

楼主(2018-04-23):
笔记本
HM7X SJTNV芯片可以用SLJ8C SLJ8E替换吗 手上找不到JTNV的
笔记本

网友:
TNV 是HM70吧 这个不支持 I3 I5 I7 , 30分钟掉电,, 你换成J8C J8E 是可以的。。 要修改下ME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4191-1-1.html
这里有写 看看吧

网友:
可以。反过来就不行,会不支持I3、I5、I7

网友:
SLJ8E 可以代替 SLJ8C。SJTNV最好不要,很多问题,功能不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