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 WIN7装USB3.0驱动死机通病

楼主(2018-04-23):
华硕X555L 安装WIN7系统死机
测试好久终于发现是在安装3.0驱动后
立马死机
逛官网驱动时,偶然发现 其BIOS写着这么一行话

拆机,刷好麻烦的 直接准备U盘 下载好BIOS 开机
F2进BIOS设置 刷BIOS前 插上电源
选Advanced Star Easy Flash 下图

左边盘符,右边目录

进入,回车刷写完成后静待几秒自动关机后再开机
问题已完美解决

网友:
华硕的机子就是BIOS问题多。。。。。。

网友:
新本子改win7 触摸板好像 是不好用的                                                .

网友A:
我刚用我DELL 的笔记本试了一下,没有找到这几项啊,就找到第一项,后面的就没找到,是牌子型号不同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用我DELL 的笔记本试了一下,没有找到这几项啊,就找到第一项,后面的就没找到,是牌子型号不同的原因 ...

DELL的  没在线刷过

网友:
遇到修华硕,每次都刷一次BIOS再说!除非修供电

网友:
是不是WIN10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看到华硕的笔记本主板就头疼 没图纸 没点位

网友:
华硕的笔记本主板 没图纸 没点位 头疼

网友:
这个问题才奇葩。呵呵 ,装3.0死机。这个机器还真没遇到

网友:
遇到修华硕,每次都刷一次BIOS再说

网友B:
这算什么?没测试好就出场,非要刷bios解决????

网友C:
这是出厂缺陷么?

网友D:
X555L还能装WIN7啊? 我记得现在很多机器都不支持WIN7 USB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X555L还能装WIN7啊? 我记得现在很多机器都不支持WIN7 USB都不能用

是啊  就是 好多驱动不兼容  就需要刷BIOS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出厂缺陷么?

当然不是了  是要慢慢 淘汰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算什么?没测试好就出场,非要刷bios解决????

出厂预装的就是WIN8

网友:
是的,我也遇到过,装GHO死机,后来装硬装版确定是3.0驱动造成的,官网BIOS更新OK

网友:
这电脑还很新啊,没图纸,没点位

网友:
这问题原来还是BIOS 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