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PLUS CPU电压低,无集显维修

楼主(2018-04-23):
华硕P8H61-M LX3 PLUS,cpu电压0.465 集显无电压,电源管理芯片EN有1.05v 刷BIOS问题依旧。细看电源芯片旁边有一个像up6262的小八脚芯片,显微镜细看是3311A芯片,查了下无资料。看她不顺眼,拿下。呵呵呵,问题解决了。

网友:
i2c通信读取数据 获取参数,这个就是通病

网友:
这是通病吗,学习了。-----------------------

网友A:
技嘉A78MT系列也是这个芯片引起无CPU供电,不过内存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A78MT系列也是这个芯片引起无CPU供电,不过内存等问题

无cpu供电也可能是它引起的吗,学到了

网友B:
这个芯片是什么作用  没有图纸

网友:
主要故障是CPU电压不够和无集显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什么作用  没有图纸

up6262,动态电压调节芯片,由SMB系统总线控制,输出ADJ电压信号到芯片的FB脚上实现电压动态调节,目前高档一点的主板都有这个东西,坏的也多,拆掉后只是没有动态电压调节功能,其他正常使用的

网友:
这种小8脚芯片引起无集显电压。。。直接拆掉就可以

网友:
拿下你是换了一个吧,不是没装吧

网友:
P8H61好像有点位图吧论坛里,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的有没有研究

网友:
这个学习了,不错,目前还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是通常说的那种CPU超频的芯片吗

网友:
麻烦楼主把这款BIOS和点位图发上来,我也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