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创维37E760A开机黑屏

楼主(2018-04-23):
电视拿来时说背光有问题,开机背光亮一下黑屏。拆机后量背光恒流板背光灯接口,背光亮的瞬间电压能升到48V,然后电压慢慢的往下降。感觉既然背光能点亮,应该恒流板的问题不大,可能是灯条问题引起保护。
刚准备想把电视大缷八块检查灯条时,发现电视背光又闪一下,同时伴有创维电视的开机音乐。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这东西很没规律,有时半分钟闪一次,有时几分钟才闪一次。测量背光的开启信号脚电压,背光亮的瞬间有5V。断开此脚的线,从电源板上找个5V强行给他一个电压,背光能一直点亮啊!
妈*!?!开启信号没电压背光自然不亮啊,差点就把这东西拿拆了,还好我老人家动作慢点,不然要走个大大的弯了!
测电源板输出的各路电压5V,12V,24V都正常。看来问题只有主板上面找了,上咱论坛找找看有没有什么通病。返复重启好多都是说刷机的,也有说刷机也不行的,接着找……
在别的坛发现有一个人说到2.5V稳压管容易有问题,马上测量主板上2.5V的稳压管,
想到这种三稳压管很容易出问题,全板上的都测量一遍,终于发现问题了,一个3.3V的稳压管输出总是在2.7-2.8V之间跳变。更换后正常开机了。

网友:
楼主刻苦钻研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看来背光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开启电压一个也不能少啊,如果2.5V的稳压管性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有找到的话就只能换主板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技术挺高的哦

网友(2018-05-27):
供电和控制问题一般多点注意看这些部分

网友(2018-07-10):
主板现在供电异常的真的挺多的  ,  需要维修人员仔细仔细在仔细

网友:
差点就拆屏了。

网友:
拆屏前不用通用板试试?